有没有大神来来看看这个问题

楼主(2017-10-29):
屏中间有条线的这个还能不能修啊

网友:
屏幕的问题,一般修不了,基本不影响使用

网友:
和我同事笔记本是一样的,怀疑是排线问题

网友:
或者是排线插座有问题了,换换看

网友:
这种稳定的竖线基本是屏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排线坏了 或者虚焊了 找橡胶泥 压一下 压紧看看 不行就没啥搞了

网友A:
有压屏机的这个是秒杀的活儿,8到10块钱一寸,小了人家不接

网友B:
没有压屏机也就放弃吧

网友:
换新划算

网友C:
屏的问题 没压屏机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压屏机的这个是秒杀的活儿,8到10块钱一寸,小了人家不接

我收了好几台 呢   都是32 的  有没有 知道 那个大佬 手上有压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压屏机也就放弃吧

我收了好几台 呢 都是32 的 有没有 知道 那个大佬 手上有压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的问题 没压屏机就算了

我收了好几台 呢 都是32 的 有没有 知道 那个大佬 手上有压屏机  不知道 基地有没有 打电话 问下了

网友:
传说中的一线屏 搞一团毛线

网友:
这个一般修不了,,,,,,,,,,

网友:
反正我接到这种屏直接放弃。连屏线都懒得动。

网友:
可以修,费用不高·······················

网友(2017-12-07):
试着挤压线上的边缘  如果能恢复一般是模组有问题了

网友:
屏排线的问题。压紧点试试吧,看你的运气了。

网友:
屏坏了  没得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