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330换南桥后风扇一直高速转

楼主(2017-10-29):
三星Q330笔记本,一直很好用。一次错误滴把电源往USB口里插入,电脑不开机了。送修说是南桥坏了,花了400大洋换了南桥能开机了,使用起来还不错。可就是风扇一直高速运转,温度不高也不调速了。

记得修的时候,老板说把调速短接了。修好后一直出门在外没有使用过,没发现这个问题。到发现的时候,那个老板关门不干了。

网上搜,说啥的都有,刷了若干次BIOS,都没有起作用。机器拆开了很多次,风扇也买了一个新的,也不行。别告诉我是需要清灰了

这是开机后用AIDA测试的闲时的温度,PCH温度59度。其他温度都很低,风扇100%运转。很有意思的时,压力测试时,CPU温度和显卡温度都升到80多度了,这个PCH的温度还是59度,重来不变化。风扇转速也一直保持不变。

很长时间了,这一直是我的心病。每天用着一个嗡嗡作响的机器。一有空就找Q330的维修图纸,还真找到了。如果谁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发给谁,54页的图纸。还有所有的配件型号列表等等。重要的是温控部分的图纸,使用的是EMC2112。风扇插头和MICOM RESET的部分。搞不懂这个MICOM是什么,BIOS里面就有MICOM版本号。我可以刷其他的BIOS版本,如05UU,06UU;可这个MICOM版本,一直就是06UU。

今天闲来无事,又打开了机器。找到EMC2112,测试了对地电压,1,6,9,14,15 脚3.3V,2、4脚电压为0.2;3、5脚为0.4V,7,10-13脚为0V,8脚2.7V(不是接地吗);16,19脚5.11V, 17,18脚4.9V,20脚1.64V。

不通电不插风扇,测试个脚对地电阻,1-411欧,2、7、8脚,800欧左右;3、4、5、6、9、10、12、都是925欧左右;11、13脚为0欧;14脚660欧;15脚3.85K;16脚无穷大;17、18、19为2.63K;20脚5.5K。

风扇的接线端子1脚为4,47V,2脚为0V,3脚为1.67V。3脚电压和Tachometer(20脚)的电压一致。

看到过网上说,修理师傅在换了南桥后,都会把风扇温控短接掉。看到一个帖子说可以通过短接5V,或者3.3 V来让风扇一直高速转。

我不会修电脑,看了主板上密密麻麻的电容、电阻和晶体管巨头疼。哪位高手能告诉我这个是什么问题,一定感谢。我知道国外的一个网上,能下载很多的笔记本图纸,谁告诉我怎么修,我可以帮你找图纸。

谢谢

网友A:
我告诉你 你需要先告诉我那个国外的网站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告诉你 你需要先告诉我那个国外的网站怎么样

需要爬墙啊,都是外文的。我需要的就是一个问题,而那个网站可是大金矿啊

网友:
图纸都会看..还不会修?

网友:
拿到店里去修吧

网友:
拿到维修店里修吧,你有了电路图看了不会修等于零你连维修基础都没有还是放弃吧固执的话越修越坏

网友:
桥或者处理器  或者显卡上面带一个白色的点我们称  重植球

网友:
这问题其实很好修的 不需要看图纸的  但是告诉你 你瞎折腾 搞不好会烧板 送到维修店里去吧

网友:
谢谢各位老大回复。我是没有维修基础,也就能做一个焊接啥的,热风枪还能找到。如果是动芯片就算了,如果就是那里短接了需要断开,或者断开了需要连上,我还是能干的。
请老大们明示,谢谢

网友:
你都电路都找出来了,用电烙铁或者热风枪把该去掉的电阻电容去掉不就成了,要出问题再把换上下来的元器件再换上去不就行了,我的哥

网友B:
我觉得你应该学维修,埋没天才啊

网友:
换桥 合成新的ME即可 30字符限制真烦人。。。。。

网友:
图纸都会看..还不会修? ????

网友:
各位老大,有北京的吗,拿你们店里去修

网友:
哪位老大在北京,我拿到你的店里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应该学维修,埋没天才啊

收我当徒弟吧,管吃管住就好了。30字限制

网友:
有老大愿意帮我的吗,谢谢了,字数字数

网友:
你瞎折腾 搞不好会烧板 送到维修店里去吧

网友:
什么网站,发个链接出来给大家共享再帮你修好,有图纸就好修了

网友C:
能亮机了还修什么,5系桥,动了,要刷原厂BIOS,或者自己合成改ME ,解决风扇狂转,温度高,掉电等故障

网友D:
告诉我那个国外的网站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告诉我那个国外的网站怎么样

我要知道如何能修好啊,你要帮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亮机了还修什么,5系桥,动了,要刷原厂BIOS,或者自己合成改ME ,解决风扇狂转,温度高,掉电等故障

我在三星网站下载了原版的,BIOS刷了若干次,那个MICOM版本就是改变不了。什么是ME?

网友C:
就是桥里面的ME 模块   需要初始化

网友:
这个网站大家很有兴趣的            有大师解决了,记得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桥里面的ME 模块   需要初始化

如何初始化呢,您能帮我吗?收费也可以

网友C:
改ME ,或者 淘宝里买个 原厂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ME ,或者 淘宝里买个 原厂BIOS

我的板子是BA41-01266A, 原厂的我找到了,需要焊下来编程器刷。看是不是改ME的方法可以达到目的。下载了BIOS 分离工具,在研究学习中,看您是不是能帮我改下ME,我有官网下来的,和原厂的BIOS。

网友C:
直接刷原厂的 BIOS 就可以了 不用改ME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刷原厂的 BIOS 就可以了 不用改ME

原厂下来的都是4096K的,官网下来的都是2084K,不能直接刷,需要焊下来用编程器刷啊。是不是改ME就不用编程器了?谢谢

网友C:
改ME  也要编程器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ME  也要编程器刷的

本坛下载了BA41-01266A BIOS,跑到维修店里面,我原来换南桥的,把BIOS焊下来,刷上去了。还是不行啊,现在是02UU版本,风扇依然高速转。

刷的是原厂的,还有什么办法吗?他们也看了,电路没啥问题。是不是南桥哪里有啥事情呢?

不错,没有搞好,他们也没有收我的钱。是老客户,但还是要赞一下。

网友:
试一下 01279 的bios

Q330 BA41-01279A 独立N11P-GE1-A3显卡8显存--------解决CPU温度高-----官方合成.zip

网友:
谢谢老大,我的是板号01266A的,不知道能不能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