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641 VER:3.0主板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10-29):
V星MS-7641VER:3.0主板不触发维修
故障现象:按开关无反应
检测过程:
首先量主板各大电感无短路;
开关脚有5V电压,32.768K晶振起振,PCIE B10脚有3VSB;
接下来量IO的工作条件,这片主板的IO芯片型号为F71868AD。与触发有关的脚位80-81-82-83,85脚RSMRST有3.3V,80脚按开关时5V-0V-5V电压变化,81脚3.3V-0V-3.3V变化,82脚有0V-3.3V变化,83脚电压始终不变,量电压有3.89V,。这种情况,要么是IO本体不良,要么就是IO芯片还有条件不满足,手头上没有此芯片的备件,只好继续查条件,断开主板与电源的连接,量绿色线电压为5V,  连接主板以后绿色线电压变为3.89V,怀疑83脚电压被拉低导致不触发,更换与83脚相连的RN9 4.7K排阻后电压变为正常的5V,此时触发开关,主板正常上电。

网友:
可以可以 直接到位!!!!!!!!!!!!!!

网友:
V星主板472排阻拉低了PSON电压导致不触发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直接到位不错不错学习了

网友:
华硕有822,看来V星这472也不正常。

网友:
开机电路坏了,一般都较好修一点

网友:
对芯片工作原理熟悉,维修思路清晰,向你学习

网友:
2我来看看,学习了。蛮好的文章    谢谢分享。
好的

网友:
可以可以,能顺便吧图纸发上来吗,可以的

网友:
我有MS-7798也是有待机5V不触发的,借鉴一下,向你学习了

网友:
更换与83脚相连的RN9 4.7K排阻后电压变为正常的5V

网友:
V星的排阻坏的比较少,一般华硕的多。下次碰到要注意一下。

网友:
楼主不错,写的好清晰,按时序一步步的维修

网友:
原来V星的主板排阻也容易出问题,下次遇到要注意一下

网友:
io的条件记的不错哦,修的思路清晰。。。。。。

网友:
技术不错呀 ,维修思路清楚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描述的简单易懂,但是图纸不好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