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直流稳压电源

楼主(2017-10-29):
型号3315TFL,定位经济型,259包邮。外观漂亮,体积小巧,重4KG,3位显示。
做工感觉还不错,用料只能说对得起这价吧

网友:
三位的看不到笔记本待机电流啊,这是硬伤,

网友:
电流还是买5位的吧,修起来看的直观。基地淘宝店有数字的,很好。

网友:
最起码要4位的  小电流看不到

网友:
还是喜欢我的老台达 呵呵
就是电流小了点

网友:
有的待机电流看不到。

网友:
确实,新笔记本待机都小于0.。01了

网友:
精度不够高,小电流测不出,一分钱人一分货

网友A:
普通碳膜电位器用久了很烂

网友:
这种规格的电源有两个硬伤,一是,电流数显位数太少,我手头用的两台都是是三位,有的本待机电流小道0.009a左右了!很头痛哦。二是,碳膜电位器寿命太短,导致电流显或电压示异常,如果严重或许会烧本子。

网友:
建议换货,买一个电流显示4位或5位的,修笔记本好用。

网友:
表是不错,就是电流精度还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碳膜电位器用久了很烂

我也觉,我首选 还是要编程的

网友:
位数太少,优利德的万用表还可以,其他产品没用过。看着这个不大气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这个电源还是没什么优点哦,只是造型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