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ec 读写求助

楼主(2017-10-29):
今天接了台 宏基e5-571g机器 板号la 991p不触发     拆机看 是进水的机器  ec进水    处理干净   测   +5valw  +3valw  都有   开关也有变化   测 ec 供电正常,
21 脚 vccst pg ec  电压不稳    ec型号是kc9022qd   找了个换上    按开机电流能上到0.20左右    看电路图应该是ec带程序的     我手上现在就有个tl866的编程器
不知道能不能读  有没有读过的   怎么读   在这告知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
好像要接哪几根线吗。。。。。。。。。。。。。。

网友:
具体 你问问卖芯片的就知道 了。。。。。。。。。。。。。。。

网友:
是不是  把si  so  clk  和cs  接上把vcc  和  gnd接上就应该可以读吧

网友:
TL866还是放弃吧,不带EC读写功能

网友:
809h 了 可以吗  可以明天买一个

网友:
EC带程序的    貌似弄不了     建议订块料板来

网友A:
59   60  61 62   42  脚飞线到编程器

网友:
tl866的编程器  这个编程器写不了!

网友:
那也可以直接接在键盘的 23 24 25   和4脚吗   接在编程器的几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9   60  61 62   42  脚飞线到编程器

那也可以直接接在键盘的 23 24 25 26  和4脚吗   接在编程器的那几脚  谢谢

网友:
建议去某宝买吧,866是不可以读取EC的

网友:
                     可以直接买剪板的。

网友:
淘宝买个好的编程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也可以直接接在键盘的 23 24 25 26  和4脚吗   接在编程器的那几脚  谢谢

看下图纸啊      通就行      记得飞线要一样长   不要超过10厘米

网友:
像这样子    做一个就行了      我这也不经常用

网友:
去淘宝找个剪板的吧,。。。。、、、、?

网友:
读出后保存啊,一般都是这样的操作

网友:
直接买剪板的,用的多就二三百买个809F

网友:
rt809f 能写。。。你那个不知道。。。。

网友:
809f   收到明天试试  感谢大家,。。。

网友:
我有两台ASUS飞行堡垒等EC程序,网上卖的EC转换座挺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也可以直接接在键盘的 23 24 25 26  和4脚吗   接在编程器的那几脚  谢谢

9012的在线刷就是在键盘座那里接线刷的。你这个应该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