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557L 5A大电流短路 维修 板号X555LP rev1.1

楼主(2017-10-29):
华硕R557L大电流短路 板号X555LP rev1.1
  DC头直接测量是短路的 断开后面DC头+V_DCJACK 连接后面的PL6000 PL6001 PL6002 依旧短路。那问题锁定在PC6000及DC头或者PCB内部短路.。短路的时候摸DC头发烫。 直接拆除DC头后主板不短路了。
单独看DC头外观看不出来哪里坏.
单独看外观是正常的。不过测量却是短路 外观看不出来不良想要领悟只能继续把DC头拆开,不拆没事一拆看到了内幕 看了这个图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出猫腻。 。。问题找到了 解决比较容易 更换DC头或者把DC那个位置处理下 。 客户急用就先这样了 没换DC头。这个机器还没过保15年12月生产的  客户买一年半左右。这个问题也许同一批次生产出来的NB应该都有这个通病吧

网友A:
DC头内部短路导致的5A大短很少见,看DC头设计有可能会成为这种机型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DC头内部短路导致的5A大短很少见,看DC头设计有可能会成为这种机型的通病

第一次遇见这种DC头坏引起短路 应该是设计缺陷

网友B:
最好是换掉                不换怕返修

网友:
这个处理一下就可以了吧!为什么必须要30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换掉                不换怕返修

没看都切掉了吗?还能惹出什么事来哈哈

网友:
这个DC头短路引起5A大电流短路,还没碰到过,谢谢分享,加分收藏

网友:
这个DC头短路引起5A大电流短路,还没碰到过,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DC头 坏的 还没遇见短路的,遇过坏的!

网友:
出现这种问题,应该是使用中电源插头同插座接触不是太紧,通过的电流不通畅导致高温融掉脆弱的绝缘层而大短路了!

网友:
接口大短路还真第一次听说。更没遇过

网友:
头一次遇见DC头引起短路的,通病的可能性还是很小

网友:
学习谢谢,,,,分享     咩咩咩咩学习路过,留言!!!

网友:
DC头短路,还未遇到过,以后会注意的

网友:
虽然只是小小白             但是 dc头短路也是第一次见              谢谢分享

网友:
现在新机ASUS低端机。真不敢想像。。每个月加SSD看到那做工。以后会更多内似问题出来的

网友C:
没过保还修吗      我们这没过保都不接的

网友:
华硕以前的头子都是供电脚断开,这种的还真是没见过。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过保还修吗      我们这没过保都不接的

一个同行拿过来的 客户急用不保修  风险报了 他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