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冠捷显示器灰屏

楼主(2017-10-30):
本机外置12v电源,先是老鼠咬破皮,12v线轻微短路,造成的,现在好像是屏问题!不知道屏怎么维修,屏供电保险是好的!

ptmanager -10 发错版块!

网友A:
显示器的供电点路是最简单的了吧      这个要是还不会    别人就算是手把手教你  估计也费劲    网上找找显示器供电电路  学学吧

网友B:
应该多学习维修资料  确实这这样,不然就淘汰了呗

网友:
该多学习维修资料  确实这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多学习维修资料  确实这这样,不然就淘汰了呗

发过来给我 50元给你搞定  来回运费自己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过来给我 50元给你搞定  来回运费自己出哦

现在是屏上的升压二极管一端5V另一端还是5V,没有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的供电点路是最简单的了吧      这个要是还不会    别人就算是手把手教你  估计也费劲    网上找找显 ...

现在是屏上的升压二极管一端5V另一端还是5V,没有12V!

网友:
自己学习巴阿啊~!!!!自己的东西才是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