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之32寸液晶电视屏软排线撕脱修复记

楼主(2017-10-30):
故障机型:32寸乐华     看帖的给加个分,谢谢!不然没写帖的动力了···

故障现象:LED背光灯珠坏,返修。人为撕脱逻辑板与玻璃之间的软排线

       这个是悲剧的发生,晚上要下班的前10分钟我拆开这个机器,心想拆装修复一起最多30分钟,就在修好背光的时候,即将装机的时候,发生了悲剧的一幕,小徒弟下班的时候从旁边走把拆好的液晶玻璃软排线带了一下,整个只有4分之一连着了,整个人瞬间爆炸,如何跟客户交代?!

       尝试修复过程,幸好只是撕脱的逻辑板这边,玻璃那边还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分享一下经验:利用手上有限的工具,因为这类排线是厂家用气动设备和导电胶压力粘接的。 :

                 第一步:  要用有机溶剂清除干净导电胶,排线和逻辑板都要清洗好。

                 第二步: 给清洗好的排线和逻辑板涂上焊油上焊锡,上完焊锡用放大镜检查不要连焊

                 第三步:拆除玻璃,放在大玻璃台上,用胶带粘住排线在玻璃台上,把准备好的逻辑板涂好焊油定位,因为非常细小,需要在放大镜下面进行。

                 第四步:焊接,原装排线焊接的时候没有露铜在外面,我们现在焊接的时候,需要露一个毫米的铜在外面,对准的时候要注意了,温度350度,我用的是快克焊台。焊接的时候用平面的小刀或者是刮刀按住需要焊接的地方,不然会飘起来。然后轻轻的过一二遍就可以了。焊接完成用高倍放大镜检查有无连焊即可。

              维修10年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人为故障,大胆尝试了一次这样的事情,竟然成功了,不然真跟客户不好交代,搞不好要赔偿哦。

上图:因为修之前不知道能不能修好,所以排线撕掉的图片没有拍摄。

 会员1562807300鑫豆2024-8-21 18:48
 会员1537712300鑫豆2024-2-1 16:00

网友A:
350度风枪上去 软排线化不了吗? 200度都不行

网友:
这是一个细活,也是技术活----只要操作的当,基本都能成功。

网友:
徒弟让你手艺更上一层楼,有惊无险。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0度风枪上去 软排线化不了吗? 200度都不行

这个要用电烙铁操作,不能用热风焊台,一上去就挂了,排线上的芯片也耐不住这样的温度

网友:
艺高人胆大!!!!!技术都是被逼出来的啊 哈哈哈

网友:
成功率不是令人满意的,楼主技术好!

网友:
老司机牛B                         学习学习

网友:
人家都说了是烙铁  这么多人说风枪 这个排线各位竟可放心  350° 完全没问题的 不会变色也不会变形 当然你手法要快

网友:
这种事情是挺崩溃的。搞不好赔大了的。。

网友:
楼主历害了,我手上现在有一台不出高压

网友:
楼主历害了,我向你学习了。不要有下次

网友:
楼主手艺高超,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幸好是逻辑板处的屏线,要是玻璃那边就没法自己操作了

网友:
            鼓励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楼主厉害了!
不过32寸的电视换个TAB模块也就200块的事,就当灯珠白换了。

网友:
楼主可以的, 有时候被逼的无路可退的时候往往能更仔细!

网友:
在手机上我试过成功的。但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宽的线,心里没底啊。

网友:
徒弟应该被骂的要死了吧?

网友(2017-12-13):
有时候技术上的突破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

网友:
焊接的方法能不能详细发一个,这个我每次都焊接不成功

网友:
而且这种针脚很密集,很不好焊接

网友:
师傅焊接技术高超,,  赞赞,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牛批 ,   一次性焊那么多 。,  也是头疼啊 。,

网友:
师傅你这个焊工可以的,很厉害啊~

网友:
这样也能修好,666,大神啊 大神啊。学习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下次可以来个更有挑战的了。

网友:
搞得事的,,,,牛,,,,,,,,,,,,,,,,,,,,,,,

网友:
这是个细致活,这种软排线没有专业工具,楼主都焊成功了。厉害了

网友(2018-01-24):
快克焊台,350度,下层焊锡能熔吗?关于TAB的焊接,除了专业TAB绑定,真想不出有什么好方法啊。我试过用风枪拆下,清洗上锡再吹回去,不行,变形、

网友:
修手机排线的技术,要焊工过硬才可以,恭喜你!

网友:
这样也行,真厉害。有机会试试。

网友:
排线材质是聚酰亚胺,是耐高温的350度没问题。

网友(2017-10-30):
故障机型:32寸乐华     看帖的给加个分,谢谢!不然没写帖的动力了···

故障现象:LED背光灯珠坏,返修。人为撕脱逻辑板与玻璃之间的软排线

       这个是悲剧的发生,晚上要下班的前10分钟我拆开这个机器,心想拆装修复一起最多30分钟,就在修好背光的时候,即将装机的时候,发生了悲剧的一幕,小徒弟下班的时候从旁边走把拆好的液晶玻璃软排线带了一下,整个只有4分之一连着了,整个人瞬间爆炸,如何跟客户交代?!

       尝试修复过程,幸好只是撕脱的逻辑板这边,玻璃那边还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分享一下经验:利用手上有限的工具,因为这类排线是厂家用气动设备和导电胶压力粘接的。 :

                 第一步:  要用有机溶剂清除干净导电胶,排线和逻辑板都要清洗好。

                 第二步: 给清洗好的排线和逻辑板涂上焊油上焊锡,上完焊锡用放大镜检查不要连焊

                 第三步:拆除玻璃,放在大玻璃台上,用胶带粘住排线在玻璃台上,把准备好的逻辑板涂好焊油定位,因为非常细小,需要在放大镜下面进行。

                 第四步:焊接,原装排线焊接的时候没有露铜在外面,我们现在焊接的时候,需要露一个毫米的铜在外面,对准的时候要注意了,温度350度,我用的是快克焊台。焊接的时候用平面的小刀或者是刮刀按住需要焊接的地方,不然会飘起来。然后轻轻的过一二遍就可以了。焊接完成用高倍放大镜检查有无连焊即可。

              维修10年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人为故障,大胆尝试了一次这样的事情,竟然成功了,不然真跟客户不好交代,搞不好要赔偿哦。

上图:因为修之前不知道能不能修好,所以排线撕掉的图片没有拍摄。

 会员1537712300鑫豆2024-2-1 1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