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杂牌u盘插入电脑,打开提示请插入可移动磁盘

楼主(2017-10-30):
杂牌u盘插入电脑,打开提示请插入可移动磁盘,各位高手这样的毛病怎么修复,是存储芯片坏了吗?

网友:
一般是闪存有问题,,,。。。。

网友:
还有修复可能没,需要pc3000 flash设备?

网友(2018-01-23):
看来又是硬件级的问题

网友:
补焊闪存,检测数据通道,换晶振。。。。再不行上锤子

网友(2018-02-24):
存储颗粒问题大些
如果手里有 FE 可以式下

网友:
搞不定,给客户了,不值得修了,客户怕花钱

网友:
这种问题的检测顺序,先看USB头有误碰歪,数据接口知否通畅,闪存焊接是否虚焊,换晶振,换主控,找窗户,高层注意,就别啦,小心人命。

网友:
楼上大侠说的有道理,下次在碰到一个,我就下手自己试试看

网友A:
这种问题的检测顺序,先看USB头有误碰歪,数据接口知否通畅,闪存焊接是否虚焊,换晶振,换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的检测顺序,先看USB头有误碰歪,数据接口知否通畅,闪存焊接是否虚焊,换晶振,换主控.......

下次就这样试试,下次就这样试试,下次就这样试试,

网友(2018-03-26):
先换个晶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