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华硕P5LD2 SE 风扇一转就停

楼主(2017-10-30):
接到顾客主机一台,说不开机,按开关键没反应,让给他看看.
插电测主板开关接口有电,诊断卡待机灯亮,按开机键风扇一动就停,短路了,拔电,对24针接口打阻值
都正常,拔了小四口再试,风扇不停了.
拆下主板看是华硕P5LD2 SE
对三组CPU供电电感打值499,好像没事啊.再测三个下管G极677,676,677
DS极不短,测三个上管G极1043,538,1043,发现敌情,看来不是管坏就是PWM坏啊.
还好第二个管GS短了,(红圈中)
风枪吹下再打值正常了,装上好的,把折下的两个电容焊回去,插电, 靠!!!
电容小喷泉了,吓我这一跳.(脏话)电容装反了,这里吐槽一下,华硕真各色,电容白标非得反着标.一
不小心就装反.
换上两个16V1000uF的,好了,亮机了.

网友:
怎么把图片插在文字当中啊?传上来图片就在最下边啊?

网友:
不错啊,这样的帖子很适合维修小白看,呵呵

网友A:
是CPU供电上管短了吧,华硕板子电容位置反着标确实让人诟病,不了解的上错就爆电容。我以前当学徒的时候,上错个固态,当时直接放鞭炮了。

网友:
华硕    华擎主板电容都是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CPU供电上管短了吧,华硕板子电容位置反着标确实让人诟病,不了解的上错就爆电容。我以前当学徒的时候, ...

这个还能换错       看一下其他电容是怎么装的不就行了吗
我每次换电容都是先看一下其他好的电容  是怎么装的     就是怕爆了   炸到我英俊的脸

网友:
维修小白     在此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能换错       看一下其他电容是怎么装的不就行了吗
我每次换电容都是先看一下其他好的电容  是怎 ...

谁都有小白过的时候,再说华硕根别的板子反着来,没有经验按别的型号板子上错很正常。

网友:
维修小白  路过 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这板子修的可以啊。但是利润太小

网友:
上次修一块也是装反了 .客户还非要看着修,爆了吓得他往门口跑,

网友:
遇到过,不知道能用多久啊...................

网友:
华擎 华硕主板的电容焊接需要注意方向,CPU供电上管短路主芯片最好一起换掉

网友:
学习了,这个是合适小白的经验。。。。

网友:
电容装反的喷泉效果楼主也不发出来看看

网友:
放鞭炮的感觉杠杠的         试过一次

网友:
以后以防万一,还是提前测试一下电容比较好

网友:
曾经有个也是上管坏了,为什么换了之后老是烧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碰到个主板也是,3181和3110全部都要换才行

网友:
我记得我一次电容装反了,却啥事都没有

网友:
cpu会不会修供电时检验是否出师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