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0D 外接显示 内接不显示

楼主(2017-10-30):
接到一个同行客户,拿来一个A550D别人修过的,接电源不触发,发现开机芯片没装好,重新加焊可以出发了   ,但是开机外接显示,内接不显示,显卡换了还故障依旧,实在是没招了 ,本来放弃了,最后找了一块一样的板子,我抱着试试的态度,我把屏线接口的一个芯片RTD2136R换了,开机就亮了

网友:
这是个译码器芯片吧       把显卡发出的数字信号转换成lvds信号

网友:
感觉这个型号的转换芯片很容易坏啊!

网友:
恩 这个芯片坏的挺多的!!!! 华硕DELL都有此问题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楼主修得好速度快,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逻辑正确向大神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