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掉电

楼主(2017-10-30):
         待机0.007A,开机电流0.01A。有3V,5V.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现象没有写清除,,怎么分析呢!!!!

网友:
你这个测测后级是不是供电都没有啊?电流这么小,估计大部分电路都没工作吧。

网友:
ec  南桥   先刷bios  不行跑跑电路      就是个待机电路

网友:
这么简单的描述不好分析,各大电感有没有明显短路?程序,南桥,EC都有可能

网友:
                       南桥没动作吧。

网友:
先排除短路 然后 查二级转换电压  和南桥的SLP信号

网友:
  是瞬间 掉电 还是 电脑可以亮 掉电!!!

网友:
已经触发了,找找电压问题啊,老是问别人有什么用

网友:
EC接受到开关信号了,看有无发给南桥。南桥有无返回。南桥待机时条件如何。BIOS也有可能。

网友:
你这么一说,我们这么一讲,都只能大概笼统了。描述详细才好解决。

网友:
这是掉电吗,我不太清楚你的描述,按时序查,EC的条件,应该不是EC就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