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5供电的奇特故障---已解决。

楼主(2017-10-30):
     一块映泰P45(TPOWER I45)的主板,看看能否修起来用用,现在的故障是:
主板待机的3.3v EH11A稳压块电压正常,但是烫,在通电不开机的情况下,P45北桥1.2V VTT供电Q34的S极居然有1V多的电压,如果给775座子装上CPU,则电压会跌倒0.6v,同时,北桥有微温,这时候Q34的D极没有电压;     而后测试发现,将JPE9改跳2-3后VTT的1v-0.6V电压消失,奇怪了。     请教各位前辈,给个思路,看看3.3V的电是如何窜到桥VTT供电的,JPE9是连接到哪里?。
      经测量,在主板不启动的时候,1.8vDDR供电无电压(正常);

网友A:
这个得需要图纸,查查是不是3VSB串到了VCC3当中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需要图纸,查查是不是3VSB串到了VCC3当中去了。

好像与JPE9这个跳线有关,这个跳线是用于PCI-E16X变双PCI-E 双8X的,它的1-2是连接到待机3.3V上。

网友:
在主板不启动的时候,1.8vDDR供电无电压(正常),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像与JPE9这个跳线有关,这个跳线是用于PCI-E16X变双PCI-E 双8X的,它的1-2是连接到待机3.3V上。

那就像办法看看是不是这边串电压过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像办法看看是不是这边串电压过去。

已经查明,这个三针跳线的中间针,先连到PCI-E的B48 PRSNT2# 热拨插检测,然后连到北桥。测量好板对地二极体值,B48无穷大,而坏板的这个脚4XX。取掉该跳线,北桥待机就再没电压了。注:另外两个针一个接地,一个是待机3.3V。
   在将时钟芯片及IT8268R装上后,将主板通过跳线改为PCI-E8X(该板子有两个pci-e x16槽,有一堆跳线用来切换X16 X8),将JPE9跳为2-3,即B48接地后,主板还是能正常工作,北桥就不换了,这个问题就不用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经查明,这个三针跳线的中间针,先连到PCI-E的B48 PRSNT2# 热拨插检测,然后连到北桥。测量好板对地二 ...

能正常工作就行,毕竟我们只是维修工,并不是设计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正常工作就行,毕竟我们只是维修工,并不是设计者。

那个IT8268R太容易坏了。两块I45都是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IT8268R太容易坏了。两块I45都是它的问题。

没办法的事情,这个东西是实时动态调整CPU供电相数输出的芯片,低功耗下,关闭某相或者某2相供电,高负载时全速启用,其实是基于节能设计的东西,为一些不具备节能技术的CPU电源管理芯片增加这项功能。但因为是初代设计,所以使用寿命一般不长,技嘉P43上面也喜欢用这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