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67-DS3-B3不触发

楼主(2017-10-30):
开关针处有3.3V电压,PCIEX16  B10电压为0V.IT8728F脚位电压如下:
106脚PWRBTSW有3.3V(按开关有高低高变化),
103脚PWRBTSW同106脚一样,
102脚SLP_S3电压为0
107脚PSON有5V,按开关不能变为低电平
49PWROK2、63PWROK1、115PCIRST、116RSMRST、47 5VSB_CTRL无电压
35、66、98、100有3.3V
请大师们指点一下,是IO坏了,还是其它地方有问题。

还有就是想请问47脚电压是多少V。

3VDUAL_PCH有3.3V,经过R26到47脚,就变为0V

DSWVRMEN/RTCVDD/INTVRMEN/RTCRST都有3V多,是不是说明RTC电路正常。

这里的DEPSLPE有3.3V,是不是说明南桥有输出信号。

8728的102脚是不是没有3V的话,

5VDUAL就没有输出。

那3VDUAL也没有输出,RSMRST也没电压,我是这样理解,请大师们指导!

网友:
不触发先把待机条件查一遍,待机条件不满足,你光查开机电路查不出个所以然。

网友:
你rsmrst都没电压,南桥待机不正常吧

网友:
桥的11个RTC待机楼主查了吗  先查RTC待机 然后适配器 待机吧

网友:
电压是5v的待机电压,楼主请参考

网友:
难侨的工作条件不正常吧..////查查看../

网友:
桥的待机条件没满足,查查桥的待机电压

网友:
桥待机电压不正常  先查待机电压吧

网友:
待机3.3v有没有 南桥工作条件满足不

网友:
桥待机电压不正常  先查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