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刷戴尔工厂BIOS的问题

楼主(2017-10-30):
刷了之后BIOS里没有型号,需要按FN+X输入型号。按了一下,进自检了。没自检完退出。再进BIOS发现报错。有没有高手能给讲一下,写型号的方法。还有第一次没输入,以后有没有补救的方法

网友:
再进bios报什么错啊,  不行的话继续刷啊!!!论坛上有很多的!!不行就买啊!!

网友A:
按fn+x  怎么进的质检。。。都是直接过。。

网友:
刷个完美的BIOS吧,你这种BIOS有问题的吧

网友B:
再进bios报什么错啊,  不行的话继续刷啊!!!论坛上有很多的!!不行就买啊!

网友:
自己编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进bios报什么错啊,  不行的话继续刷啊!!!论坛上有很多的!!不行就买啊!

他这个BIOS应该有问题,刷多几个看看,不行换个bios芯片再刷

网友:
我都是直接刷,虽然没有序列号的,但是也没有报错啊

网友:
bios里面有设置啊,进去找一下,把信号输进去就好了

网友:
楼主 zong是在  牛A与牛Bzhijian徘徊啊 呵呵额 点评

网友:
应该是BIOS有问题吧,一般都是不会报错的。

网友:
找对合适的,继续刷,就是BIOS.......

网友:
这是原厂的BIOS。进BIOS就提示截图那个错误

网友:
你最好找个靠谱点的BIOS,论坛上很多都是假bios

网友:
这个好像要那个工厂的什么码才能过

网友:
再进bios报什么错啊.。。。。。。。。。。

网友:
刷完以后貌似直接把序列号写上去就好了啊

网友:
戴尔同样系列的BIOS版本太多,建议你继续多刷几个吧

网友:
不行自己合成一个

网友:
BIOS有问题吧,一般都是不会报错

网友:
把原厂的BIOS程序和你的机器上面的BIOS程序合成下就好了啊!

网友:
刷原厂的bios是不是要输入他打序列好呀

网友:
刷bios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是硬刷的吗????直接取下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fn+x 怎么进的质检。。。都是直接过。。
再进bios报什么错啊, 不行的话继续刷啊!!!论坛上有很多的!!不行就买啊!!

网友:
是用编程器刷的,但是刷完显示型号没有。因为这个BIOS是很多型号的机器都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