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0 老机子 有通病 谁知道

楼主(2017-10-30):
IBM  X60  老机子  有通病   插上大电池开机 进系统就死机   不用电池就不死机     谁知道是什么问题     拖了客户好多天

网友:
电池换个撒

网友:
电池供电不稳吧         换个电池试一下

网友:
不能拖客户时间长,会对你失去信心的,贵点都可以。这种板子和电池都不贵吧。可以一起买来试试。

网友:
                         CPU供电有问题吧。

网友:
老机子直接换板子  板子太便宜啦 不值得浪费时间  有时间还是干点有用的吧

网友:
没必要修了,这板子不贵的,哪怕你报价高点,换块板子吧,很耗时间

网友:
供电不稳会死机,先找个电池换上试试

网友:
换电池或查电池插入检测信号呗,电池总线打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