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 yoga 修好不充电

楼主(2017-10-30):
之前我把ACOFF链接的电阻断开了,电源和电池都可以使用,单独和一起使用都行,就是不充电,ACOFF电阻接上就不过保护隔离,我怀疑是EC程序的问题,EC是KB9012QF但是手上没有这个EC程序,请教下大神

网友:
现在的机子就是不好修呀,前几天一个华硕修几天都没有好

网友:
现在这种机器让我们怎么修?技术不掉照了

网友:
现在的机子就是不好修呀  机器的集成度很高啊

网友:
  都集成了!  确实难修了

网友:
有图纸的话,相对还好一点。。。。。

网友:
大家好,我是菜鸟,好开心吆 又要上课啦。

网友:
机子就是不好修呀  机器的集成度很高啊

网友A:
现在的机子就是不好修呀  都是板载的了 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T宝上有没,可以看看。或者剪板的EC 刷好程序的EC都可以试试。

网友:
下个程序,刷上去看看喽。。。。。。。。。。。。。

网友:
是不是EC问题还不一定,只有定一个剪板的来试试看了

网友:
现在很多都是smb管理了,都不知道信号发送的是什么…………

网友:
呢还是买个这个ec啊  剪的办还是可以   说实话我都没有刷过  伤心啊

网友:
官网升级一下BIOS 可以更新EC里面的程序。

网友:
一直小心翼翼小心翼翼小心翼翼小心翼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机子就是不好修呀  都是板载的了 越来越难修了

你换个台词灌水吧,你这句话我都听不下10遍了

网友:
这种都是去某宝买的剪板,没有自己刷过

网友:
上tb买一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