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一体机B540 不开机,电源灯亮

楼主(2017-10-30):
联想B540一体机  插上电,电源指示灯常亮,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一体机电源型号:HKF2002-32,  电源 绿线5V,紫线5V,插上主板后,绿线5V消失,只有紫线5V,,黄线没有12V,主板也没有短路。请问这个是不是电源坏了。

 会员0元2022-11-9 20:45

网友:
找个普通电源飞线试试啊!!!估计楼主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用普通电源看看。。有短路的吗、

网友:
用普通电源看看。。有短路的吗烧下看

网友:
看看硬盘排线有没有问题,这个机器这个问题很多

网友:
这电源容易坏,找一个电源换了不就知道是不是电源的问题了吗

网友:
换电源试试吧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有可能啊...................

网友:
是否有小12V,打下小12V的对地值是否正常,怀疑有CPU上管击穿了

网友:
楼主,你重点查下12V后面有没有短路的啊?

网友:
那是不是待机短路了

网友:
我的也楼上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也是怀疑电源的问题  又怕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问题楼上解决了没有  我也是怀疑电源的问题  又怕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吧,这机器我都有备电源,坏的多

网友:
这个机器电源坏的多,我遇到好几个了,可以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我碰到一个是电源风扇转一下停了,指示灯也亮换电源好了

网友:
看看显卡有问题没有,或者高压有问题,灯管

网友:
主板有短路,接地打黄线值和个电感值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一试

网友:
这个电源爱坏啊            绿线都被拉低了      12v还没输出

网友:
黄线没有12V,肯定要先换电源测试。

网友:
换电源吧,我遇见这个了,换电源好了

网友:
发些照片看看呢?有 普通电源换了试一下,不行注意一下cpu管子 是否短路了?

网友:
先查主板待机是否对吧  然后再去怀疑电源的问题

网友:
电源有问题,找个电源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这机子的电源不是普通电源较特殊,,坏的也多,我碰上好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