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不触发

楼主(2017-10-30):
Y470 不触发 待机电压有 3.3 5V 开关好的 就是不触发 咋回事呀
不触发

网友:
待机电流正常的话 查一下ec 条件

网友:
开关到EC EC到SB SB到EC是否正常,EC SB 待机条件是否满足 等。

网友:
查EC芯片的工作条件,这是最基本的,查电路去,

网友:
bios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开机键有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