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55VD 不开机 时好时坏 无待机 加热BQ725 就能开机

楼主(2017-10-30):
华硕 K55VD 不开机  时好时坏
能开机时一切都正常  正常使用

不开机时  无待机 加热BQ725后就能开机
量6脚电压3.2V 偏高  正常是2.4-3.15V

更换两个分压电阻后 2.8V 待机正常

查DATASHEET如下

此板是同行发过来的,说是已经换了三个BQ725 ,周边电容也全换过了,还有两个隔离场管小电阻电容等不计

因时间拖太久  不好交待  才发过来让看下  修不好就准备换板的

同行已经量过了 20脚19V 正常  6脚3.2V"正常" 16脚6V正常  4脚就是不出24V  说是实在无从下手了

总结: 细心  细心 细心  不要浮躁........

 会员11881082元2023-3-20 11:19
 会员11881082元2023-3-20 11:19
 会员11881082元2023-3-20 11:19
 会员11881082元2023-3-20 11:19
 会员11881082元2023-3-20 11:19

网友:
楼主很细心,谢谢分享  楼主很细心,谢谢分享

网友A:
没写完?没有看明白。。。。。。

网友A:
理解了,ACIN不正常对吧????

网友B:
   真是要细心      这个脚高了那么点也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写完?没有看明白。。。。。。

完了,

多看两遍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解了,ACIN不正常对吧????

不是

多看两遍

细心 细心

就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要细心      这个脚高了那么点也不行吗

是的  看DATASHEET  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有时候修不出来  就死啃芯片手册  还是会有收获的

当然关键还是心细   心细

网友C:
楼主的意思就是6脚3.2V"正常"                                       大于3.15芯片就保护了这里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意思就是6脚3.2V"正常"                                       大于3.15芯片就保护了这里是关键

正常电压是大于2.4V  小于3.15V

实际测量是3.2V  如果不是查手册 这里就很容易忽略

之前加热下就能好  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一般高这一点电压  我都忽略不计   谁知道还会保护芯片   学习了

网友:
第6脚ACDET脚 AC侦测脚电压高了,上家以为3.2是正常

网友:
给我的话。 3.3V 我都会以为是正常的。哎。

网友:
华硕鬼老坏这些小电阻 修起来是要废点神

网友:
兄弟  芯片不是百分之百好的  何不多换几个呢  都是淘宝买的东西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08404-1-1.html  这有个案例

网友:
有个好心态,才会修的更快,思路更清晰

网友:
楼主很细心,谢谢分享   要是换我肯定换主板了。。。。

网友:
上家可能也量了但是没搞清楚电压范围,给楼主捡了一个漏

网友:
2.8v  不看资料还真难渗透,会以为3,3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