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11系统 IPAD怎么硬解ID

楼主(2017-10-30):
现在iPad5 6 迷你234 11系统都不能解ID了吗

网友A:
被苹果断财路了,真没办法活了,苹果7.8不需要扩容,又防水,赚个毛线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被苹果断财路了,真没办法活了,苹果7.8不需要扩容,又防水,赚个毛线钱

关键是7-8的CPU也不好搞啊,X的主板几乎没有维修的可能

网友:
X的主板几乎没有维修的可能,更要命的的是X的屏幕也脆了

网友:
关键是7-8的CPU也不好搞啊,X的主板几乎没有维修的可能

网友C:
暂时可以解ipad2 3 4  6 mini1其它等大神突破

网友D(2017-12-03):
引用 网友C:
暂时可以解ipad2 3 4  6 mini1其它等大神突破

和以前一样 也是换 个id  就可以么

网友(点评):
现在必须是wifi和蓝牙地址加序列号匹配的 不然无法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以前一样 也是换 个id  就可以么

谢谢回复     已经搞好了

网友(2018-01-04):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7-8的CPU也不好搞啊,X的主板几乎没有维修的可能

现在可以解了,但解了以后需要一个加一ID,费用也比较高一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暂时可以解ipad2 3 4  6 mini1其它等大神突破

11的系统才需要蓝牙wifi和序列号匹配吧。。。  MINI 234 和ipad 6 也可以这样解开吗

网友:
不过看论坛IPAD解ID好像又有突破

网友C:
引用 网友E:
11的系统才需要蓝牙wifi和序列号匹配吧。。。  MINI 234 和ipad 6 也可以这样解开吗

目前64位设备可以解了 需要购买专用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64位设备可以解了 需要购买专用码

不明白 购买wifi 蓝牙 序列号的 匹配的吗?

网友:
看看经验,来学习一下 :):):)

网友:
I can solve all ipad ID
Sn+wifi+bt
Vampiroso@gmail.com
+212624955380

网友F:
我昨天才解了个IPAD5,买了一套无锁序列号和WIFI蓝牙地址,用硬盘测试架写进去就可以解开了。一套是50.

网友:
IPAD解锁比iPhone解锁容易多了,

网友:
看看经验,来学习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昨天才解了个IPAD5,买了一套无锁序列号和WIFI蓝牙地址,用硬盘测试架写进去就可以解开了。一套是50.

带卡和不带卡一样可以吗 mini2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带卡和不带卡一样可以吗 mini2      ?

带卡的可以先改成无卡版,然后再解ID.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带卡的可以先改成无卡版,然后再解ID.

好的 谢谢 。。。。。。。。。。。。。。你ipad 5 是买ipad 5的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的 谢谢 。。。。。。。。。。。。。。你ipad 5 是买ipad 5的一套?

是的,必须买一套,要不然是不能激活的。

网友(2018-02-09):
这么麻烦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