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11系统 iPad怎么解ID

楼主(2017-10-30):
现在11系统 解ID 要WIFI地址 我找个没有锁的ID 查到WIFI地址 写好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
11 系统对以前的老机真的 特别卡

网友:
序列号绑定U的现在64位的团灭 等大神吧

网友A:
现在有大神能解,只说了两个词。 覆盖,伪激活。自己去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大神能解,只说了两个词。 覆盖,伪激活。自己去理解

能不能详细的说说啊  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详细的说说啊  不懂啊。。。。。。。。。

我自己也没理解

网友C:
能不能 用同型号的无锁 序列号 加地址  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 用同型号的无锁 序列号 加地址  激活?

不能 我试过了  也是激活不了1111111111111

网友D:
用iPad4的序列号+WiFi蓝牙码暂时可以激活iPad6 mini4 iPad7(9.7 12.9).      A7(iPad5 mini2 mini3)的暂时没办法激活

网友:
感谢  大神  下次试试 机器已经拿走了

网友(2017-12-05):
老铁   很不错   学习了 有机会交流交流 多多支持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iPad4的序列号+WiFi蓝牙码暂时可以激活iPad6 mini4 iPad7(9.7 12.9).      A7(iPad5 mini2 mini3)的 ...

ipad5 为什么不能激活呢 应该一样啊

网友:
11系统插卡版 改WiFi也不行了11111111111111

网友:
能不能 用同型号的无锁 序列号 加地址  激活

网友:
必须要原机器的mac地址才能行吧,这个真没试过

网友:
维修小白学习下,多谢  多谢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