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坏板(料板)只要要桥背面电路完整 完好就行!

楼主(2017-10-30):
~~~~~HP G4 坏板(料板)只要要桥背面电路完整 完好不缺件和短路就行!

网友A:
多少钱一块,我这好像有一块进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一块,我这好像有一块进水的

过时3了的机子料板,你看多钱能出,明天就不要了

网友B:
三张图的最后一张不是G4吧

要这个位置完好 ?对比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张图的最后一张不是G4吧

要这个位置完好 ?对比维修?

进水导致桥背面电路腐蚀烧焦了----要全部对比不上相同位置的原件。

网友C:
你好现在还收吗,我有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现在还收吗,我有一块。。。。。。。。。。。。。。。。。。。。

发过了,什么情况,要啥价出?

网友D:
图上的不清不楚,G4有好几个板号,我手上不同的就有三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图上的不清不楚,G4有好几个板号,我手上不同的就有三块

型号hp g4  板号DA0R13MB6E0 REV: E

网友:
引用 网友E:
型号hp g4  板号DA0R13MB6E0 REV: E

这个我有几片一样的, 20一片, 没桥显卡 其它都在Q  185831569

网友:
已经在淘宝买了一张,有需要再找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