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擎P67 Extreme4点位图。极限玩家4.

楼主(2017-10-30):
CPU供电芯片烧了。看不清型号,求点位图,可发微信红包。谢谢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是没有的,华擎的都不好找...

网友:
或者哪位老哥知道这个芯片型号也行

网友A:
老哥我一百度,这么高清的图片就来了。

网友:
重要脚位给你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哥我一百度,这么高清的图片就来了。

谢谢老哥,我那个直接烧穿了看不清

网友B:
谢谢老哥,点位卖不,不泄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哥,点位卖不,不泄露

这个板我是没有点位的,只是截了个芯片脚位,抱歉啦啊。我那板子是芯片在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我是没有点位的,只是截了个芯片脚位,抱歉啦啊。我那板子是芯片在背面的

好吧,我还是老老实实跑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