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81MDC没CPU供电通病

楼主(2017-10-30):
映泰H81MDC没CPU供电通病,图中红圈103电阻变质,电压变高。

网友:
请问LZ这个电压是不是CPU供电芯片的EN

网友:
看来这个故障楼主已经修不少了。多谢分享

网友A:
看样子应该是个EN开启信号。不过楼主修了很多这主板都是这个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应该是个EN开启信号。不过楼主修了很多这主板都是这个问题吗?

不是我修的,我连图纸都没有,问售后的朋友他给我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修的,我连图纸都没有,问售后的朋友他给我说的

原来如此,那看来可能是通病了,毕竟售后修单一板子来的多。

网友:
一个电阻变成通病,除了电阻质量问题想不出其它了

网友:
通病,鉴定完毕毕~~~~~~~~~~~~~~~

网友:
这个是什么信号,EN吗,感谢楼主多多支持。

网友:
楼主华硕H61有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