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78G5D3装显卡驱动进系统蓝屏

楼主(2017-10-30):
昂达N78G5D3,版本是2.0,没有独立显卡,主板南桥也换过,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A:
可能是BI0S设置有误,设置的不对

网友B:
先刷下BIOS 再加焊桥

网友:
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C:
都换过南桥了,还是一样的问题,没换CPU和内存试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BI0S设置有误,设置的不对

重新设置过了,还是不行,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下BIOS 再加焊桥

南桥我换过了,BIOS 没有刷过‘’

网友:
好的,我刷个BIOS试试,真是但腾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都换过南桥了,还是一样的问题,没换CPU和内存试试吗?

换了,内存也换了,能换的都换了
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换了,内存也换了,能换的都换了
还是不行,

桥25M晶振换过没有?另外得确保换的桥没问题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桥25M晶振换过没有?另外得确保换的桥没问题吧。

我换的是拆机的桥,有空的话我把25M晶振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换的是拆机的桥,有空的话我把25M晶振也换了

最好换了试试看,实在不行,那这主板还真是奇葩了。

网友:
北桥也换了吧

网友:
这个板没有北桥,就一个桥NV的,NV的桥是不是不好啊

网友:
1:缓存垃圾过多会导致手机越来越卡,也会出现闪退状况。 2:运行程序过多从而造成使用闪退。 3:系统不兼容,部分软件对版本有一定的要求,因为版本过低,软件不支持,所以会闪退。

网友:
昂达N78G5D3,版本是2.0,没有独立显卡,主板南桥也换过

网友:
是不是换上去的桥不行呀?还是BGA不良呢?

网友(2018-01-30):
这个是刚好东西正需要,谢谢楼主这个是刚好东西正需要,谢谢楼主

网友:
桥25M晶振换过没有

网友:
先排除bios吧 应该跟硬件问题不大 换个显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