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g plus

楼主(2017-10-30):
来自: 中国
华硕b85m-g plus 开机掉电供电时钟复位都出来了。BIOS刷过了不知道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华硕

网友:
没有查到根本原因 如果供电都出来就不掉电了

网友:
如果供电都出来就不掉电了,可能是供电没有都出来

网友:
应该是还有供电还没有出来导致的掉电

网友:
此板好板子人为单纯做掉PLTRST#总复位信号,不给主板上各个芯片提供总复位,主板也不会掉电。既然说到掉电,那肯定还有什么信号或者供电不正常。

网友:
可能是BIOS版本不对,或者某一供电没有出来,我觉得的就这两种可能性了

网友:
来自: 中国
问题检查出来了原来是I3的U坏了,郁闷这种U很少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