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00r5h 开机logo后掉电

楼主(2017-10-30):
三星500r5h 开机logo后掉电,开机瞬间量电压都正常,刷BIOS,故障一样。最后拆掉散热器,看到CPU上有腐蚀,如图,清理干净 ,开机就正常了。

网友:
有高人 知道  CPU上的测试点   是什么定义啊

网友A:
这个没有什么 技术含量
以后就不要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什么 技术含量
以后就不要发了

这个真没遇见过啊,不知道有什么作用哈

网友:
为什么我没遇到这样的情况呢  是进水了吗 还是什么的  图呢 说详细点

网友:
CPU上面有散热器,不可能进水吧,难道是吸潮腐蚀的

网友:
看得好仔细呀。。。。。。。。。。。。。。。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情,真是有点奇怪了,还有显卡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倒是遇到过

网友:
怪不得了啊!CPU上面的测试点连到一起了,所以工作就不正常了?

网友:
这是运气好啊,要不这样的问题不好修啊

网友:
我都不知道CPU上面的那些点可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