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一体机PIH81F/B5030 BIOS

楼主(2017-10-30):
机子故障是不通电,拿过来清一下COMS就好了

B5030南桥和ECBIOS

网友A(2018-05-06):
此BIOS正常的 下楼可以放心下载  (只是我有机器不是BIOS问题  就一开机报警 3短路1长 不上内存报警声音一样 只是茁节凑慢点 感觉应该过内存咯 刷了了多BIOS都一样个 要不刷了报警 要不就直接不亮 也不报警) 。我高手看到帮忙分析下 。谢谢楼上的BIOS。

网友(2021-04-20):
下载一个来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B(2021-11-16):
备份的 可以通用吗

网友(2023-09-21):
引用 网友A:
此BIOS正常的 下楼可以放心下载  (只是我有机器不是BIOS问题  就一开机报警 3短路1长 不上内存报警声音一 ...

3短一长这个型号后面怎么解决的?不过 这么久你应该忘记了

网友(2026-05-01):
引用 网友B:
备份的 可以通用吗

同问,备份的特别是编程器备份的可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