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5 不开机

楼主(2017-10-30):
苹果A1465不开机   电源灯橙色。公共点8.6V

指间情义 -5 发错版块!
ptmanager -10 发错版块!

网友:
要检查的地方多哟。建议还是去把苹果机子的整个开机流程搞懂了再说。这些资料百度上现在都能找到了。你这样提问人家也没法回复。

网友:
这个主板上有个电容容易短路,我的贴字里好像有

网友:
都没修过苹果,都不知道这样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了 谢谢楼主分享了谢谢楼主分享了 谢谢楼主分享了

网友:
认真查下  SMC的工作条件  看看

网友:
苹果 的公共点是8.6V正常的啊,你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不开机查EC复位和EC供电,

网友:
不开机很难修  芯片小 不好焊接   大家多练习焊接技术

网友:
都没修过苹果,都不知道这样拆

网友:
苹果 的公共点是8.6V正常的啊,你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不开机查EC复位和EC供电

网友:
你这样提问大家也没法回复。
要检查的地方很多的

网友:
这个主板上有个电容容易短路,我的贴字里好像有。。。。

网友:
       请问应该在哪里发?

网友:
看一看3.3V的电感有没有电压,公共点的电容打一下阻值。

网友:
都没修过苹果,都不知道这样拆....

网友:
查3V5V啊。

网友:
这个是不是键盘问题哟,我碰到几次都是键盘

网友:
我碰到几次都是键盘,苹果的难一点啦

网友:
你如果没怎么修过苹果建议不要去大修!  还是拿到老师傅那里去!

网友:
先量下有没有3.3v

网友:
苹果 公共点是8.6V正常的 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