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81MH3-LM加电无显维修

楼主(2017-10-30):
故障现象:同行一台联想台式机,故障加电无显示
维修过程:先测供电都正常,查时序,当测到PCH-PWROK时,电压在1.0几V到1.6几V之间跳动,明显不正常,追时序发现拆掉QN17,PCH-PWROK恢复到3.3V,再通电亮机。

网友:
楼主这个属于秒杀啊,拆掉一个小mos管  很赚啊!!!

网友:
原来是桥没有POWEROK信号,楼主学习了

网友:
QN17坏导致PCHPWROK电压不正常,直接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MOS管内部不良了吧,DS有开路的现象,不然正常情况应该是截止状态。

网友:
找不到QN17啊 楼主,有Q17.。要是能有个图就方便多了。

网友:
拆掉QN17,PCH-PWROK恢复到3.3V,再通电亮机

网友:
H_SKTOCC_L,这应该是个CPU插入检测信号,正常装好CPU好后,工作时应该为低电平,QN17不导通才对,本来应该换个小MOS管,想想为了以后省得再出现这种问题,索性不装了

网友:
楼主有图纸吗?怎么不上传,有图纸修机器,就快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