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10月实地毕业后第一次修机,6s无背光

楼主(2017-10-30):
两个月实地学习很快,转眼间已经毕业了。还是学到了不少东西。之前有自己的维修摊位,也就换屏,换换尾插,摄像头什么的,看到主板都不敢动。毕业了在回家路上就手痒得想修板,迫不及待想实战了。回家第二天终于迎来了第一个故障机,顾客说6s开机无反应。之前在别的地方换电池后不开机了。拿到机器后按开机键无反应,拆机稳压电源加电,可以开机,电流有正常跳变,放在强光下,可以看到苹果,那应该是没有背光了。拆下仔细观察了一下主板,发现摄像头座子下方黑胶有被戳烂的痕迹,显微镜下观察。发现背光保险电感FL4211脱落了。连焊盘也掉了,无背光应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老徐说过,这个可以直接短接。先把这个搞好再看

清理旁边一些黑胶后用挖点针刮出一铜点,一边加了一个锡球,上面的电容怕弄掉了,加了点绿油固定

然后中间加了一根铜线把他连好了

弄好之后万用表测了一下显示触摸座第三脚的对地值569正常。加电开机,亮屏。测试了一下,没问题。装机。又发现电池过放电压低,用小板激活,充电一会儿,ok
测试无问题,维修结束。
全程顾客一旁观看,还是有点紧张。特别是短接焊点的时候,手抖
不过修好了心里还是很激动。那感觉很好。选择迅维还是没错的。最后晒晒低配工具,957和868d搭配很好用,舜禹显微镜

网友:
显微镜一定是新置的利器,功不可没

网友:
老乡 不错  开始实战了。。。。。。。。。。。

网友:
可以了,肖大神,回去就直接搞起来了

网友:
                           那  个 迅维2000A啥玩意啊

网友:
维修台前面弄个挡板挡一下,免得直接暴露在顾客面前,也给自己增加一点隐私

网友:
肖老板 厉害了 回家就直接搞起来了

网友:
还是不错的。。。思路也还不错。。迅维毕业的 不错哦。。。

网友:
苹果手机的零件太细又太密了,感觉越来越不好修了!

网友:
学习了,佩服楼主的细心,干维修就得耐心加细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