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67A关不了机维修与图纸分享

楼主(2017-10-30):
今早接到一块技嘉p67主板  说“关不了机”。平时不开机修的多  关不了机的倒是修的少   来看看故障 进到pe选择关机  然后就是这样     这是咋回事  不管了  先去官网下载一个bios  但是刷进去之后还是一样。想一想可能的情况,先进bios看一下by ring选项有没有打开 检查一下pcie wake up  上拉排阻也正常  再检查一下usboc信号  这些都正常 卧槽  麻烦了  量一下故障状态电压 桥也有0.45  连cpu都还有供电   找到图纸  量一下slp_s3正常关闭 在量一下pson  没有置高  卧槽 简单了  换io  换了一个再测  还是一样  当时有点懵了  难道不是io问题  看了看pson去到这几个地方 感觉也不太像  然后我找到io与atx pson连接脚位从中间断开 然后用飞线把他们接起来  等到主板故障状态断开飞线  电压都正常关闭了  可是换了io故障一样  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只能像办法改一下了  找个小mos管让slp_s3控制pson  不让io控制了 r然后在关机试试  终于正常了 最后把图纸传上来  求各位老铁加点分

网友A:
刚才看了一下  点位还有  一起传

P67A-UD3R-B3 Rev.1.1.pdf

网友:
楼主厉害了,改个小场管收个百八很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才看了一下  点位还有  一起传

请问LZ这主板故障是一直关不了机还是关机变重启。。。。。

网友:
技嘉主板关不了机维修还是有难度的,LZ改电路方法不错。加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LZ这主板故障是一直关不了机还是关机变重启。。。。。

关机一直转                 确定是io问题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换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机一直转                 确定是io问题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换了不行

楼主方法不错啊,小改电路,SLP3  来控制

网友:
666.开机的时候都是由SlP3控制?Slp3高电平,控制管子拉底绿线。。

网友:
我经常这样改  不过用 103 代用                   相对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机一直转                 确定是io问题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换了不行

已经换了IO故障不变  那说明不是这里问题呀  怎么还回复别人是IO问题呢  是不是PSON连带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