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A700一体机通病

楼主(2017-10-30):
开机显示联想标志10秒关机,显卡上面的电容短路漏电引起,好像这台同型号显卡都不一样的出现的故障位置也不一样,论坛上也有了,大家的以后遇到测那个测量值低就去掉那个。没有技术含量高手勿喷。

网友:
哪一个也不标出来

网友A:
目前没遇到过楼主的一体机啊,楼主把显卡上的电容拆掉,还是建议换上一个啊!!!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如果能把电容标出来就完美了!~

网友:
楼主好人   之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修显卡修好了

网友:
                         这机器很大很重。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是很牛B了啊。学习了

网友:
把电容给标出来就更好了,一般都是换显卡。

网友:
这故障的贴论坛早就有啦,应该有好几贴了

网友:
联想一体机问题就是多,赚钱的机器啊

网友:
这个和A600类似吧,好重这个破机器。。。

网友:
目测应该是右下角那几个电容吧,看着好像动过了,还没有清理。

网友:
可以标识出位置出来了,就加分。。。

网友:
原来这个机器有这个问题的通病啊!怎么会是显卡上面的电容呢?

网友:
是显卡供电问题吗

网友:
显卡上的电容坏的还是头一次见哦

网友:
修好就是牛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可以借鉴一下修我这个一体机了,不知道能否修好

网友:
这个经验好

网友:
显卡一个空的元件位是你拆掉的那个电容吗?助焊剂太多了看不出来啊

网友:
怎么没标清楚些,,,,,,,,

网友:
没遇到过  一般都是换显卡  通病还是期待验证

网友:
知道问题出在那就行了, 太明显不太好吧.

网友:
经验很难得,收藏起来。留着。标记出来就好了

网友:
这的确是个通病,我以前也碰到过,呵呵

网友:
嗯。做个记号。。。。以后可以用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没遇到过楼主的一体机啊,楼主把显卡上的电容拆掉,还是建议换上一个啊!!!

就电容短路了而已,换显卡的话是不是太浪费了

网友:
是显卡的滤波电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