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图有电路图、

楼主(2017-10-30):
神州战神K710C - i5 D2     板号:6-71-W6500-D03

此处可省略不看、不是重点
昨天客户刚拿过来说不开机、我开机测试可以亮屏、但是刚亮屏进入到神州品牌界面就掉电、
拆机后、去了所有负载、测试开机、电流到0.050就不动、这款机器待机0.002、不知道正常不、
两个BIOS都刷过了BIOS还是不行、
然后把屏幕剩下摆了摆发现开机灯会闪、我就估计哪里接触不良、后测试这个板待机3.3V有、5V待机是有开机后产生的、我同事说换个电容、就最大的那个、5V待机电感旁边的、换了后居然真的好了、怎么试都是好的、然而装机后就.......又那样了

重点:
继续拆机裸板发现电流从0.002到0.06到0.214就不动了、我能看到的就这三个数、
测量供电、除CPU没有、其他的内存显卡供电都有、手摸显卡南桥都是热的、就CPU没供电、
于是我找了CPU供电芯片的图纸、不知测量 、看不懂、应该怎么测量、哪个脚?

我现在测量了EN为3.3V
VCC图纸写的5V、但只有1.2V、我查过去是到CSP2和CSP3的、到这个芯片的24.23脚、这个怎么弄啊、下面附上图纸、帮忙看看大神们谢谢啦、

网友A:
给你加分了  这样求助便于他人分析   别好多那些一句话求助的好太多了

VCC图纸写的5V、但只有1.2V   这个电压不正常 你先查下这个来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加分了  这样求助便于他人分析   别好多那些一句话求助的好太多了

查了、发现CPU管理芯片供电5V只有1..2V、根据线路查、发现这个是5V是开机后来的、于是我就直接飞线到VCC脚、怎知电流上升到0.5了、我高兴时候他突然停住了、CPU供电有、各大供电正常、后来思路想查时钟复位、网卡的、谁知道被我同事修好了、我也不知道怎么修好的、有空问问他怎么修的

网友:
漏电问题  很常见。。。。。。。。。。。。。。。。。

网友:
漏电问题  很常见。。。。。。。。。。。。。。。

网友:
0.05  电流 这款机器你应该测一下电池接口旁边的内存电感有没有1.35V

网友:
楼主修好没 ,,,,,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