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774 VER6.0主板6声报警无显示

楼主(2017-10-30):
今天修到一块V星MS-7774 VER6.0主板6声报警无显示重启,量内存电压1.5V正常,量CPU电压正常,量CPU集显电压没有出 来,刷BIOSS好了

MS-7774 V6.0(H61M-S26 V6)BIOS.rar

网友:
楼主又赚到了啊,bios留着备用!!!!!

网友:
这机器貌似通病我也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手上正好有快板,刷下试试

网友:
通病唰唰两下钱到手

网友:
现在很多主板的BIOS程序很容易坏的,通常刷刷BIOS就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目前没遇到过这个问题,收藏备用

网友A:
楼主BIOS芯片边上的LM324怎么上面有鼓包的痕迹,没坏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BIOS芯片边上的LM324怎么上面有鼓包的痕迹,没坏吧。

那应该是楼主焊BIOS的 焊由吧

网友:
rt809f 用夹子是不是可以直接不用拆芯片刷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是楼主焊BIOS的 焊由吧

应该是的,不然说不通,毕竟是个4路运放比较器。

网友:
简单粗暴

网友:
这个问题主板远程培训的老师好象讲过,其它都正常,不出集显供电的,要刷BIOS 试下

网友:
可以楼主,原来BIOS坏了会导致集显供电不出来,学习了,多谢

网友:
厉害了,我要是有这技术就好了。。。。。

网友:
台式机主板BIOS问题确实挺多的 一般各供电正常的话 先刷BIOS再说

网友(2017-11-29):
刷了不触发          骗子

网友:
现在的主板BIOS也是故障多发,有时候维修陷入僵局,不妨刷下BIOS,有时候会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