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80大短路维修

楼主(2017-10-30):
机器型号enovo G480         板号G4858 MB 11252

                                                           图一
故障:插上稳压电源打表,电流拉低到6v左右,电流接近5a,大短路.
                         图二
维修过程:先测量了一下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没有异常.接着找到公共点测量公共点的对地只有10几欧姆,很显然不正常.对付这种公共点短路烧鸡法最管用了,最开始使用10v 1a烧鸡没有摸到哪里发烫.最后使用10v 2a摸到pc4504 pc4505巨烫,使用万用表测量对地短路(图三 图四)

                       图三                                                     图四
拆掉换上2个差不多的电容,公共点对地阻值恢复正常.

网友:
原来只这两个小小的电容坏了啊,赚大了

网友:
乍一看还以为是仁宝的,看清板号才知道是纬创的

网友:
有贴纸的地方都容易短路,捡钱的机器

网友:
大短机是送钱机啊 哈哈 就是好久没遇到了 最近修的都是换接口啊 换屏线啊 加固态之类的

网友(2020-12-29):
捡漏机啊   希望能多搞搞这种  少搞一点费脑筋的 哈哈

网友:
大短路都是送钱的

网友:
烧机大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