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CPU座

楼主(2017-10-30):
请问各位师傅们,更换CPU座子可以用热风枪和底部加热台吗?更换座子时稳定调整多少度,由于我没更换过CPU座请指导下,谢谢!

网友A:
直接bga取下,换新的,就这样,我从来都是这样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bga取下,换新的,就这样,我从来都是这样换的

这台设备太贵了,买不起啊要3-4千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台设备太贵了,买不起啊要3-4千左右

可以购买一台底部预热台加热风枪配合使用吗?

网友:
热风枪肯定换不了cpu座子的,热风枪把cpu座子取下来的时候pcb板子也就糊掉了,建议购买BGA焊台围绕着6000元以上的,太便宜的不行的,温度不准,容易返修,等等吧!!设备还是建议买好额,而且买个好设备可以用很多年的。

网友:
毕竟小地方 BGA这种设备用的较少,花钱多的话很难挣回来。

网友:
如果收费能拿高点,就把主板发淘宝去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台设备太贵了,买不起啊要3-4千左右

专业搞维修还是搞个专业设备 事半功倍   或者交个专业的人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bga取下,换新的,就这样,我从来都是这样换的

找同行给你换一下吧,风枪我是没用过换座子,容易搞坏

网友:
风枪换座基本不可能,用bga焊台还差不多。

网友:
如果收费能拿高点,就把主板发淘宝去维修

网友:
看你什么样的焊台   260  360你就放弃吧

网友:
专业的BGA: 上260-下320 风枪 有点难度。。以为面积大。容易受热不均。或者半天都没融化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