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KBY3-LT主板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10-31):
板号: KBY3-LTV1.0
故障:待机0.32a,短接 开关柱,发现电流无跳变(如图一)

                                            图一
维修过程:测量待机的3v5v都有(图二),测量EC的工作条件都正常,测量一些单CPU的数据也都没有问题(如图三)
           图二                                                                     图三
记得以前修过这个主板按开关后还会产生一个12v的供电,在开机一瞬间测量12v电感L12没有电压,先测量了一下pwm的上管D极有19v(图四),在芯片上测量U31的第6脚主供电发现没有5v的供电.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

原理图上面U31芯片的第6脚和一个电阻R385相连,实测R385第二脚有5v,第一脚无,由于是一个2.2欧姆的电阻直接拆掉短接,u31第六脚有5v了(图五,六).开机也触发了(图七)
                 图五                                      图六

网友:
这主板有3V,5V电感,像笔记本,还有12V供电

网友:
这主板有图的吗?没图跑都不想跑了

网友(2017-12-05):
很实用的  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