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p维修一例

楼主(2017-10-31):
前几天从网上看到苹果国行64G的6sp,摔的挺惨,描述里说明主板是好的,卖家还保证不好能退,我就拿下了, 收到试机嗯,不开机,接维修电源打表报警,PP_VCC_MAIN对地短路。
不开机那能行啊,卖家承诺主板是正常的,,找卖家沟通了一下,卖家很爽快,让我修修看,修不好按尸体价格给我,(其实这是我的主意
修短路肯定是用烧鸡烟熏火燎大法了,先锁定大概区域,再用松香准确找到元凶    动手!!先把电压调0V,慢慢加电压,加到1。2V2A的就到头了,用手摸主板试试哪里发热,,嗯,,凉的,再等一会,在试,还是凉的,这可咋整啊,难道要一个一个拆电容
上烧鸡大法终极武器,,,,,,,

(其实就是烧机电池啦,用充电宝做一个也行,,卖相不好大家见谅,哈哈。。PP_VCC_MAIN电压在4v左右可以用烧机电池,电池电压也在4v左右。如果比如复位1.8v短路就不能用这个啦,当然了可以做个低电压的电池)

在主板上找准位置,开烧…就在刚刚碰到主板的一瞬间,就听啪的一声,吓得我马上就松手了,,在显微镜下看了一下,WIFI旁边的一个电容不见了,,飞走了,哈哈,都不用动手拆。 拿表一量不短了,接电源顺利开机:lol:lol

阴阳屏接着修呗!等会,先跟卖家谈谈价格再说,...联系上卖家以后,跟他聊了聊,卖家很爽快,说退我一半的钱,欣然同意,比我预期的价格还要低,,那还等什么,开修吧!

阴阳屏的维修流程,大概是这样的,先换屏幕,排除外配,在测量显示座阻值,正常的话,在测量相关IC的工作条件,工作条件满足的话,更换IC。
测量后发现问题,背光灯供电有一路无阻值 一路查下去,发现,FL4211一端有阻值一端没有,拿镊子挑掉,发现已经烧黑了 换上一个开机测试正常了。 可惜指纹断了以后有空慢慢接线吧 哈哈虽然都是小问题,但对于业余选手,紧靠看看视频,看看帖子,经常来迅维偷师学艺,自学成才的我来说,已经实属不易了,,我相信,只要不断的努力,我也会成为修机能手,老鸟不要骄傲,小白们不要气馁,还有像我这样半瓶醋的,也要继续努力,各位同仁,加油!!!还有加分

网友A:
兄台捡到宝了啊!好多米拿下的我也想去捡一个来修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台捡到宝了啊!好多米拿下的我也想去捡一个来修修

花了400大洋,,捡漏了,哈哈:dax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