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联想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7-10-30):
型号忘记了  版号是 NM-A271 大家都知道N沟道管子 需要低电平导通  量起PQ301-18.95V 看来并没有完全导通 没有分压 结果是 PQ307坏了 一个6角芯片 其第5脚叫和2脚 是控制脚 量起第5脚 只有1.2V左右 换掉回到3.3V  在量起 PR301 完美导通 !! 大家遇到这种问题 可以先看看 这个6叫芯片 、 新手学习 自己不太会组织语言 大家看看  哪里错了  请  指教

网友:
有时候也会碰到很多这种保护隔离的,有时候那种保护隔离也是琢磨不透

网友A:
楼主的N沟道管子,说是低电平导通,说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N沟道管子,说是低电平导通,说漏了吧

谢谢啊  没注意  是P沟道的 管子   谢谢 指出来

网友B:
我看到N沟道管子低电平导通  我还纳闷了呢  以为我学错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N沟道管子低电平导通  我还纳闷了呢  以为我学错了呢

哈哈  打错了           不好意思啊

网友:
楼主,修机器还是细心点好啊!不然这个机器又要搞不少的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