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60 送钱机

楼主(2017-10-30):
品牌:联想型号:V360
故障:开机显示掉电
主人性别:女
芳龄:24-27
高手一看机型、问题肯定猜出来什么问题了,对的、没错。就是NEC大电容

好了  祝所有看官们老板们,天天发大财,日入过万

网友:
加分  加分  加分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谢谢大家 没什么技术含量  大家勿喷

网友:
四个电容也行

网友:
2个也行        6个我干不     好:

网友A:
为啥不用风枪?楼主,怕什么,不解?

网友:
通病 送钱机器 嘿嘿 我习惯用烙铁 钳子下回试试

网友:
大电容用刀直接撬开比用烙铁更好

网友:
这都是技术 。不是送钱

网友:
要了人家美女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风枪?楼主,怕什么,不解?

这是在CPU底座后面  过热把CPU底座弄虚焊就坏了

网友:
我一般是加6个  四个也行么????

网友:
这种小的NEC 大电容放4个 330 的位置勉强够 ,放6个根本没位置了!

网友:
4个330够了,这机器6个不好放,没位置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改电容的,又学了一招啊

网友:
修机器就喜欢这样的机器了啊!这换电容就好了!

网友:
简单粗暴直接  妹妹都喜欢这样的男人  直接怼

网友:
我是新手刚好手里有一台,掉电时间不一定 我先摘了试试。

网友:
这中 通病我喜欢 谢谢老板分享  收藏一下  呵呵

网友B:
加4个  330 够不够 啊   会不会出问题 ?????

网友C:
楼主真是给力  能把大电容换的如此清新脱俗 在下佩服 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4个  330 够不够 啊   会不会出问题 ?????

怎么会不够呢  向来都是4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是给力  能把大电容换的如此清新脱俗 在下佩服 加分了

低调 低调    我这技术了了

网友:
V360 的机器也是用的Toshiba电容但是故障率对比Toshiba M200 的故障率对比,还是很低的,

网友:
这种问题屡试不爽哈哈

网友:
最好是不要用风墙不太好吹的会给CPU座子搞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