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61M-E卡LOG维修

楼主(2017-10-30):
接到同行一主板,ASUS H61M-E REV2.02说是卡LOG,试了下确实卡LOG,量了下全板电压正常,想着换个CPU试试,结果发现除了用G1610的U能点亮但卡LOG外,上G530 I3 G2020都是卡98不亮机,心想肯定是BIOS了,直接刷了BIOS还是一样,最后一朋友提醒说这板PU17容易出问题,拆掉试试,结果拆掉真的好了,也不知道什么原理。

网友A:
PU17连接CPU供电芯片的反馈脚,PU17故障导致反馈异常,导致输出的供电偏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U17连接CPU供电芯片的反馈脚,PU17故障导致反馈异常,导致输出的供电偏低

原来这样,我印象里PU17经常引起内存不过,难道是反馈异常导致CPU供电异常从而导致内存不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来这样,我印象里PU17经常引起内存不过,难道是反馈异常导致CPU供电异常从而导致内存不过?

不是。那是另一种坏法。PU17是挂在系统管理总线的,它坏还可能导致系统管理总线异常,进而导致内存不过

网友:
几个人修机子就是好   思路广      一个人容易进到死胡同了   而且还出不来

网友:
PU17是8脚小芯片是吧,这种芯片可以直接拆掉的

网友:
影响了I2C总线,进而造成全板I2C总线不正常罢了,NCT3393,UP6262都是此类问题的真凶。

网友:
卡LOGO拆掉PU17,楼主,多谢,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那是另一种坏法。PU17是挂在系统管理总线的,它坏还可能导致系统管理总线异常,进而导致内存不过

分析的挺透彻,我也遇到过,还有导致集显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