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2G花屏和安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7-10-30):
手里有2台E1-472G的机器,一台是进系统小花,进BIOS什么都正常,换了显卡和显存还是一样的花。另外一台原来的故障为点不亮,电流到0.69掉电又重启刷了好多BIOS和安装好几个系统版本都是不行,就是要进系统解压就提示报错格式不对。要是放在其他机器上解压好了放进去又可以,那个修过指点一下哦,版号是EA40-HW MB 12243-1M

网友:
安装系统的时候别安装显卡驱动试试,我有个老爷机就是这个毛病

网友A:
做桥和显卡之前不是有一个小技巧吗,楼主不知道?第二台,就难说了,以前台式机遇到过,内存有问题,就是这个,解压就报错,进DOS去用软件一查,嘛压,后面一直报错。换了内存一直顺利走完,装系统送客。

网友:
先不要装显卡驱动  完了直接禁止显卡   可以不》、?

网友:
第二个内存吧    能亮能进系统   说明没太大的问题      解压是cpu把文件从硬盘提取到内存  这个过程如果cpu有问题一般就死机了不会报错  所以内存面大      第一个花 什么样子    一般我都是看花的样子判断是那的问题

网友:
第一台进系统小花的,是不是显卡没做好啊,第二台楼主说的不太清楚,说是点不亮,却又说安装系统好几个版本都不行,能安装系统还不亮吗?

网友:
这机是板载CPU,有集显的,应该是CPU问题,我修到一台,跑马不亮,放弃了

网友:
感谢兄弟呀,我现在有2 个这样的机器就比较郁闷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桥和显卡之前不是有一个小技巧吗,楼主不知道?第二台,就难说了,以前台式机遇到过,内存有问题,就是这 ...

请问楼主有什么小技巧呢,显卡都拿下来好几次了没有发显卡空焊呀,望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