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t42无背光,请教大师

楼主(2017-10-30):
ptmanager -10 发错版块!

网友:
这机子有点老了,高压条,和灯管看看吧,我有一整套的机子不显示,都两年没拿出来了,这样机子如果是顾客的,你一报价,他就送你了,到时可以做做配件,但,配件都没有用了,感觉

网友:
老机子了   看看灯管吧  估摸客户都不想要了 直接让送你的里

网友:
拿个高压条通电   直接点灯管   谁不亮换谁       都没事  直接断开屏线     飞开启调节    就这么简单

网友:
查一下背光的工作条件 供电 开启

网友:
老机器 看灯管 高压可能性大!!!!!!!!!!!

网友:
找个LCD的屏吧灯管连上,能亮就是灯管,不能亮就是高压

网友:
T42应该就是灯管或者高压,用可调电源接个单灯的高压试下灯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先看一下有图像没   有图像的话  拆开屏幕 先把灯管接口拔下  换个其他屏上的灯管插上试试看亮吗   亮的话就是灯管  不亮就是高压 自己测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