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3不触发,求思路

楼主(2017-10-30):
dell 5423不触发,求思路,有待机,开关有跳变,EC PWRBTN没有跳变,排除南桥,重写了BIOS,换了EC,按开机键没反应,有遇到相同问题的吗?
不触发

网友:
PWRBTN好像是高低高吧,既然没有变化是高没有变低呢,还是一直处于低平?这个应该不难吧,最难应该是条件都有不上电,才叫难,找个图对着修,很快能有结果,

网友:
重点查ec的条件啊.............................

网友:
ec 的条件都没查 就不要问了 最起码ec的条件查下 不行在 问

网友:
一点点查吧,慢工出细活

网友:
根据时序慢慢查条件呗,EC条件是否满足,EC下是否有BIOS,有的话也刷个试下

网友:
查EC条件,几组供电,ACIN ,EC复位,EC到BIOS有无断线

网友:
首先先要查EC的条件,像LID,ACIN这些,供电,时钟,复位是不是正常,然后查南桥的条件,特别是RTCRST这些条件,看看桥的待机时钟有没有起振,有些PWRBTN并不是没有跳变,是太快万用表没有捕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