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开机无显示 电流1.4掉到1.1左右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7-10-30):
客户一次性拿过来两台都是同型号的 联想S405 红色AMD的本本  拿过来开机电流能上去 本以为是给内存插板一下就好了 后来修了两个多小时 终于找到问题 给PL801 显卡旁边的一个电感拆掉 立马就开机了。个人认为应该是通病,希望客户帮到大家,如果帮到你了 希望给点分 谢谢

网友:
楼主,这么大个的电感也能拆吗,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
楼主   电感拆掉  这部分的供电怎么办呢

网友:
是不是独显供电电感去掉了,变集成的了吧

网友:
电感去掉了,应当是有一个电压没有了哟

网友:
这个等于改集显了呀 要么就得换显卡

网友:
这难道是史上最简单的改集显?

网友:
应该是显卡供电 去掉电感是屏蔽了独显启用了集显了  最好还是和客户讲清楚

网友:
这机应该是双显的,断掉独立显卡供电,集显显示,仁宝的机都可以改集显用

网友:
不是什么通病,去掉独显电压变集显用了。

网友:
去掉的是显卡供电。。。、、、、

网友:
从电路图中可以得知,这个机器应该是去掉的独立显卡的供电,把机器改成集成显卡了。

网友:
一楼厉害了我的哥,非常感谢这么详细的解答和分析

网友:
就是改了个集显。。。

网友:
去掉电感,显卡应该不能用了吧,只能用集显了

网友:
独显供电电感去掉了,变集成的了

网友:
修过几个这样的问题??、、、、、、、、、

网友:
就这么简单就独显变集显 学习了~~

网友:
厉害的我的哥啊,,头一次听说拆电感管用的,,,,改集显就直说麻,,绕了个大弯,,容易翻车

网友:
改集显,最后是把芯片一起拆掉

网友:
拆了还可以显示,,,我的拆了怎么显示都没有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去掉的独立显卡的供电,把机器改成集成显卡了。

网友:
一般独显改集显不光要停止独显供电,还要屏蔽一部分电路,有的还要刷BIOS。楼主幸运,这么轻松就搞好了。不知道客户玩游戏做图时能不能感觉得出来,最好跟对方说明。

网友:
看图纸  这个是去显卡的核心供电啊   去掉就是用的集显了吗?

网友:
去掉电感是屏蔽了独显启用了集显了

网友:
这是显卡供电 显卡坏了 这样变成集显了  现在许多机器都是只要把电感翘了就成集显了

网友:
这种做法不就是隔断了显卡供电吗?系统肯定认不到独显了

网友:
这9024 显卡是通病了,直球一个一般能好

网友:
                   这不就是集成显卡了  ,,有些客户不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