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日狗的一天

楼主(2017-10-30):
   这几天碰到一个客户,在店里配了台电脑,一天来几次,不是这个问题就是那个问题,喜欢玩单机游戏,下了个盗版的,玩不了,一直说电脑问题,可是电脑又是正常的,搞了大半天原来是这个游戏要驱动,这么多年了我也是一次听说一个破游戏还要驱动的!本来以为就解决了,谁知道这小逼崽子玩个游戏有喜欢去任务管理器里切换,只要一切换就蓝屏(代码0x0000003B)正常用没问题,这款游戏也能打,就是出了这么个麻烦!各位大神有没有人能指导下具体什么什么原因!谢谢了!!!!!

网友A:
啊 ,老板 好奇怪的额问题啊    表示目前还没遇到呢

网友B:
这个应该和你装的这个游戏的驱动 有关或者是你装的系统 有问题,建议换系统再试试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和你装的这个游戏的驱动 有关或者是你装的系统 有问题,建议换系统再试试

只是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在任务管理器里切换的时候出现蓝屏,但是其他的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 ,老板 好奇怪的额问题啊    表示目前还没遇到呢

好吧!我也是第一次!、、、、、、、、、、、、、

网友C:
只是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在任务管理器里切换的时候出现蓝屏,但是其他的都正常!系统换过了,也是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是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在任务管理器里切换的时候出现蓝屏,但是其他的都正常!系统换过了,也是一样,

这不就对了嘛,玩这个游戏时要调用驱动,驱动和你的系统某些东西冲突之类的造成蓝屏,说白了还是你装的软件不行,人家肯定找你了,换系统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对了嘛,玩这个游戏时要调用驱动,驱动和你的系统某些东西冲突之类的造成蓝屏,说白了还是你装的软件 ...

这些东西都是他自己搞得啊!关键还他妈是盗版游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东西都是他自己搞得啊!关键还他妈是盗版游戏!

客户也不懂不是?装了你的电脑用不了,别人的电脑能用,同样的游戏是不?换成你也不愿意,所以你还是想办法解决才是上计

网友:
哈哈哈,是不是吃鸡。。。。

网友:
什么主板,,,,做个系统 试一下,换个内存试一下

网友:
这种客户就是那个  建议不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