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acentre B350 一体机 独显 板号CIH81S VER 1.0 MB-60 ...
ideacentre B350 一体机 独显 板号CIH81S VER 1.0 MB-6050A2

楼主(2017-10-30):
ideacentre b350开机不定时蓝屏,刷过BIOS,换过内存,硬盘,现在没思路。

网友:
软问题。 只有靠经验排查了。

网友:
你应该拍下图片,不知道电源是不是独立的,遇到过不定时蓝屏,自己换电源解决问题的

网友:
主板供电,PG,时钟,复位有没查过,多提供点检测结果

网友:
结果我换了新主板也是蓝屏,结果我同时换了内存和硬盘才解决了蓝屏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