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灵越14z-5423 可以显示 开机六声报警

楼主(2017-10-30):
灵越14z-5423
可以显示 开机六声报警,以为是coms电池没电了,打开换后,无果,想想后刷个BIOS看看吧,刷上还是滴滴报警,绞尽脑汁,无奈问了师傅怎么回事,师傅说可能没有认到独显才报警的,我又开始显卡驱动,然并卵,只好想出一个掩耳盗铃术,把声卡12角对地短接屏蔽,ok,不影响用:jingxia:

网友:
能说下原理吗,我是新手看不懂

网友:
  还能这样弄     5423显卡也容易空焊

网友:
可以显示开机报警6声,应该功能没问题,应该想台式机的主板喇叭一样自检用,是可以屏蔽了,具体是一个什么信号,楼主在发帖时最好说一下

网友:
声卡芯片是ALC3234吗?12脚是什么脚,你有测过独显的供电吗?

网友:
DELL 声卡,网卡有有问题都会报警的

网友:
12脚当然是 哔哔哔信号

网友:
这样屏蔽了对声音的输出没有影响吗?

网友:
搞不懂还能屏蔽掉报错声音,那是掩耳盗铃吧?

网友:
楼主,你在系统里面可以看到了独显了吗?估计这个机器可能有其他的问题啊?